发现一个好用的拆壳工具

楼主(2009-12-09):
第一次拆液晶显示器,不好拆,也不敢拆。
用螺丝刀会把边弄烂,碰上一个计较的顾客就完了。
我所找到的这个工具非常偶然,非常好找,非常好用,你可以试一下。
它比电话卡要薄,要结实。
它比壁纸刀要有韧性,要安全得多。
用它绝对不会损坏外壳,而且可以反复使用,实乃拆壳之最实惠的神器。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块头太大,拿出来会让你丢面子。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造一下,
在不浪费的前提下,你或别人可能需要忍受十次痛苦。

那么这个很薄,很有韧性,很安全的工具是什么呢?
请看图片

它就是盒装十粒大药丸。
我今天的最新发现。

网友:
这个不比电话卡好找吧
感觉还是电话卡好找一些

网友:
我觉着这个方法不错,也实惠。

网友:
这个不是软的很块啊···用个几次就OVER了··

网友:
拿钢尺来改造也不错的!

网友:
我用手术刀架拆很好用。

网友:
大力丸,专拆工具

网友:
我用PE材料做的专用撬棍

网友:
我也用电话卡

网友:
我包里现在放着百来张手机卡,有时就是用一张一次就丢了,

网友:
X光胶片最好。

网友:
平口起子最好

网友:
靠  那个就是稀世珍宝    比什么都难找啊  老大

网友:
haha用铁锹挖开

网友:
喜欢用胶带

网友:
感觉这个硬度不够啊,要是碰到壳子比较紧的显示器估计撬不动吧

网友:
我想 这个不一定好用,实际维修中,一般都是有什么方便的工具就用什么了,没有什么专用的,但也没说留下什么痕迹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手拆,再有就是用撬棍,小心一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绝对够硬,而且怎么撅都撅不折。
拿它开壳时,不是拿它来撬,而是靠它的韧性顺着缝隙走,就像庖丁解牛中所说的。
一点都不伤外壳。
而且只要是药店就有卖的。

网友:
没办法,要是遇到LG,三星,AOC的不暴力拆不行啊

网友:
楼主下功夫了。

网友:
我都是用我的指甲和隔壁大娘的菜刀

网友:
我最伤我的身体了,用大拇指的指甲了

网友:
我就弄了个装修上泥子的那个铲子,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不比电话卡改造的好吧

网友:
估计要用切割机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有什么方便的工具就用什么了

网友:
哈哈!电话卡我用过,你说的这个我要试试

网友:
用内存线路板磨薄一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呀,我修过LG的,只是不好拆,慢点拆还是行的,不用暴力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台式机光驱位置的挡板改的   很好用的

网友:
一字螺丝刀解决问题呵呵 。不过有时有痕迹

网友:
光盘也行,硬度还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钢锯条 磨出一头带韧的  两个一起撬  外壳没烂过

网友:
上哪找这玩意啊

网友:
我都是用机箱显卡位置挡板折的!

网友:
我用的报废的高压条把元器件全部去掉 用来撬显示器也很好用

网友:
觉得是不是太软了,刚开始下手的时候,插不进去吧。PE材料之类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