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40主板奇怪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9):
一块IBM T40主板。检测发现在没有CPU供电。。

查3205的工作条件只有14PIN 的信号。VTT_PWRG一直低电平。。先后换过ADP3205 .ADP3415等元件。。。都无果。本来想让BGA工程换个北桥。结果BGA工程师却换了个南桥(交谈时分心)。。。。。 我上电再测。却跑码?
修完后怎么也想不明白。。。南桥什么拉低VTT_PWRG呢???请高手机分析一下

网友:
VTT_PWRG信号被拉低换南桥跑码了?楼主有量到3B电压吗?能不能达到3V?也可能是其它信号也拉低,不一定只有VTT_PXRG信号拉低,看过图纸这信号没有到南桥,还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3B电压我测过了。正常。也挑起了U29  7PIN.后。VTT_PWRG还是为低。所以才觉得奇怪呢。

网友:
拿个好板断了14PIN都会有CPUVCORE的,怀疑是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