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的上拉电阻 换上拉电阻解决PS2失效(转)

楼主(2009-12-09):
有时在修主板键盘口的时候,测量键盘口供电在接负载的情况下正常的话,但是不好用,在排除周围的阻容元件后,大家可能就会考虑到换io芯片了,换完以后也确实好用.不过本人在维修实践中发现有时不用换io也能修好,只要把472的上拉电阻换小以后,键盘口也好用.比如换个102,272,222之类的,但是最低不能小于102.看过资料如果电阻小于102的话,好像容易烧键盘.经过实践确实如此.这点经验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换小以后还不行的话,也只能换io了.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8-1-746.html

我想问各位 这个方法是否有可行性

网友:
我手上有块板,小料和I/O,还有接口全换了,还是不行的,想杀南桥了。

网友:
要跑线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还是I/O内部有问题!即使你换了一个小的RN,但时间长同样也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网友:
本人修PS2
1、先量电压,2、卸电容,3、换排阻,4、最后io,PS2头。 无果的话,南桥。

网友:
同意6楼的方法,换桥要看是键盘鼠标是不是由SB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