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开机掉电

楼主(2009-12-09):
我今天修了一台ASUS  A8S的机了,不插内存就不掉电,掉上内存,电流往上多跑一点就掉了,北桥,南桥,显卡都压过了,但是还是要掉电,换了一个内存和CPU也还一样的掉电,这个机子是进过水的,但是进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零件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所有的供电也出来了。有插内存跑1。2就不动了。插上内存跑1。3几就掉了。内存到北桥的所有信号线也打过了,是正常的,内存的排阻也查过了,也是好的。请问还可以从那个地方下手啊。
兄弟我现在真的是束手无策请那一位大哥指点一下麻。

网友:
将内存槽清理一遍试试

网友:
呵呵。。这个我知道。。你把内存插槽旁边的那一排电阻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华硕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内存不上好就会掉电。

网友:
加焊北桥吧,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先用洗板水刷一刷内存与内存 槽不过北桥的可能很大

网友:
已经快要显示了,应该是内存工作条件,以及显卡,不知这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独立我觉得可能是显卡?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华硕的好像不过内存也会掉电的。

网友:
在内存槽旁的排阻上,加焊膏,用风枪吹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过来,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见意,我马上去弄

网友:
有没有放电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试,有这样的问题,像这种机子内存槽虚焊的可能性是相当小的。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之

网友:
重做北桥吧!!!

网友:
兄弟,弄了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其它思路啊

网友:
是不過記憶體沒錯
不過加焊或更換北橋會不會好就得看運氣了
這塊主板我修過上百片
發現可能是製程的關係
導致pcb板接觸不良
你可以下壓北橋看看...說不定可以開機
另一個情況就是單槽不開機
下壓北橋下方也是可以開機
好的機會不是沒有
就怕遇到pcb的問題

网友:
楼上的应该是在台湾吧       看你发的字是繁体字      听说香港和台湾都喜欢用   不矢知对不对 (只是好奇)

网友:
可能跟显示部分由关一些

网友:
哪是不是要做一下北桥啊!楼上的请问你,修的哪么多。是做北桥吗?还是。PCB板子。有问题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