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和Z99的维修通病

楼主(2009-12-09):
店子开在华硕售后旁边,一天修华硕那叫个多啊。总结了一两个经验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两款机器其实都是一样的板子。开机花屏显卡问题(虚焊或者是坏,多半是虚焊了)
开机不显示但是按大小写灯会有反映,这就是北桥的问题了。(虚焊或者坏,还是虚焊的多)
就发点这个吧。

网友:
恩。前几天修了个就是北桥坏加显卡坏。。。

网友:
我記得很早之前我就說過這顆北橋是nvidia的瑕疵品
加焊是可以好沒錯
不過會出現問題代表瑕疵品已經出現不良的情況
還是換掉比較好

网友:
大小写说明自检通过键盘为可控状态

网友:
没想到啊 大小写建还有这种用处啊

网友:
维修店开在售后点旁边确实有意思,进水雷击的板子估计会好多的修,嘿,这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通病,嘿..

网友(2010-01-08):
华硕的有没有像CPU供电芯片虚焊这样的通病机型哦????

网友:
学习了,楼主,这个貌似跟 HPV3000一样显卡坏的多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弄好一台。。加焊好了。。

开机不显示但是按大小写灯会有反映,这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修过开机掉电的A8和Z9,都是直接做北桥就OK了

网友:
显卡虚焊可以说是大部分通病了

网友:
华硕的确是这样的,楼主说的情况相当准确。

网友:
我都是用大小写切换键来判断是否开机,能切换就是显卡和凭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虚焊差不多都是通病

网友:
说明这些显卡芯片要改进一下,

网友:
发热时本本 是 杀手! 如果解决了 发热和工艺问题 估计就好多了

网友:
改下你们,修什么呢,还有得坏吗,呵呵

网友:
精辟!不过没什么用,培训过的都知道芯片虚焊问题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真有才.把店面开到售后旁边 ,利润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