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KM400 M2主板能进DOS 不能进WINDOWS

楼主(2009-12-09):
一KM400 M2主板,原来是好的。清理了一下灰尘,在上电时不小心碰开了散热片,烧了CPU(AMD ATHLON 1600)。后配了一个CPU(AMD ATHLON 2000)。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能进DOS 不能进WINDOWS。一到WINDOWS界面就蓝屏,现请教各位大侠出手帮帮忙分析一下。

图:

主板

问题已解决:经过查阅些主板的资料,上面说到是可以支持些CPU的。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225572这个例子。于是怀疑是不是U座是不是有问题,拆下CPU检查时发现CPU有两个脚上有脏,清理后上机,顺利进入系统。
在此感谢为我解答的各位大侠,感谢论坛

网友:
可能还是CPPU的问题

网友:
板子不兼容 2000+ 很多这情况,amd老平台兼容性一般

网友:
换个CPU试试拉

网友:
不用换u的情况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0050是档案已经存在
先排除系统问题
再换U,查内存供电

网友:
换CPU和内存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查一下CPU附近有没有烧了什么小三极管

网友:
换CPU 我试过这个问题 老是蓝屏

网友:
谢谢各位。周末再搞个低频点的CPU换上去试试!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