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GZM主板问题

楼主(2009-12-10):
双敏945GZM的小板,集成显卡,搭配的是奔四631,本来运行都正常,
为了测试,把一块775针的赛扬3.0装上面就点不亮,再把以前的631装上去也不行了,主板诊断卡上显示四个“----”头大,诊断卡也没有代码显示!

网友:
先查全板主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了~~~

网友:
。。。杯具~看看CPU座子

网友:
一开是正常的应该是换U的时候碰到针脚了。。。
看U座的针脚有没有不平的, 若有 挑之。。。

网友:
后来发现u座针脚是有一根挪了位,把针脚归位还是不行,测了北桥,南桥,供电正常的,不会是北桥击穿短路了吧!
昏迷吐血中,昨天刚吃黑到别人一块惠普品牌机上的945主板,24小时还不到,又倒贴出去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