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小主机电源问题

楼主(2009-12-10):
一个上P3的富士通小主机,电源是长方形的小电源,故障是不接硬盘,主板是可以正常点亮,接上硬盘后,开机一下就无输出了。用外接电源替代,主板和硬盘均无问题,应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已经更换过5V整流管(故障应该是5V带不起负载),更换过400V滤波电容,求维修思路,多谢。或者是求这个电源的电路图,不是常见的芯片控制。

网友:
是不是开关管性能不良了,效率下降,换开光管看看

网友:
这应是单大电容的电源,芯片也少见。
应先更换各输出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