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华挚P4I65PE要用4X的显卡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09-12-10):
之前我曾发过 华挚P4I65PE插上显卡后跑码2A不过 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4770-1-1.html
今天再把板拿出来搞搞..居然发现用4X的显卡能点亮.跑码2A过了到7F.显示正常.但用8X的显卡就不行了.到2A不过.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忽然发现此板布局很是难看。 很畸形。

网友:
加焊北桥 或者换个插槽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AGP槽 A3 A66 B66 的信号

网友:
这些信号
在上4X 和上8X时,是有区别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VPPQ可能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