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3055一体机故障:复印有问题

楼主(2009-12-10):
有台惠普3055,打印正常,就是复印不行.不管是从自动或者是从玻璃板上复印,都会出现:复印出的文字有某一列变成黑直线了.维修中心更换了扫描组件也没解决问题.大家知道这是怎么了?

网友:
换扫描排线

网友:
量过了,排线好象是通的啊,没有断的。
又找了个全新的扫描组件,换上去,一样的效果。。。
考虑是否换排线。。。。

网友:
量了,排线没问题;换了鼓,也不行。
唉,只能是主板了啊。。。。。

网友:
今天又刷了固件,擦了玻璃,无效。
看了电源板上的电容,没有鼓包的。
不知怎么办好了,换主板?

网友(2010-01-11):
已还给客户,不修了。
网上看了有好几个人,类似故障,好象都没修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比较麻烦呀

网友:
量过了可能是通的,但是扫描的时候排线是动的,换一下试一下吧。

网友:
扫描器上脏了吧?打印好的,复印一条竖的黑线。肯定是扫描器上的问题。

网友:
扫描器都换新的了就不会是扫描器的问题了。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3055多数有这样的毛病的,有的不是黑线,有的是一条透明线,文字图像到那一条就变形。
虽然不知道怎么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试试调整一下复印的深浅,一般调浅点会好一点。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那这问题
也没有弄好,有没有谁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两台都是 这样的问题呀。没有修好,他们说是 扫描架,或者是主板呀

网友:
放大或者所小看看黑线的位置会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