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怪问题

楼主(2009-12-10):
有片斯巴达克754主板放假负载测的电压是总线基准电压是0.12V CPU电压1.5   付位电压2.4,内存电压1.2 PG电压2.4串行总线电压1.29,上U跑F2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师傅请给点维修思路.......跪谢...............

网友:
先查网卡芯片或声卡有没有断路,仔细确定CPU的工作条件,压压北桥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1.2!!!
先查查内存电压低的原因吧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试试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61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