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 怪问题啦

楼主(2009-12-10):
接上电源 待机0.12 看起来像有东西短路 也能开机,开机电流不会跳变还是0.12 。开机CPU电压没有 3205我也加焊过也了 没有用故障依旧一样那位兄弟有遇见过的啊 3205也换了故障依旧
cpu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不用检测电流,你的机子啥故障现象?

网友:
待机0.12就说明那里有短路 一般查1902系统芯片和DBM的南桥

网友:
这个应该发到笔记本好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