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电压跳动

楼主(2009-12-10):
昨天接到台三星CRT型号是743DF 电源插上点聚电器跳 嘀嗒嘀嗒的响 指示灯绿灯一闪一灭 电压12V电压从6V跳到11.6V  50V从23-50跳动 负12V从负6-11.6  80V从50-76V 把升压管630卸掉 前面电压全部正常 不跳动 换了个新的630管子还是跳动 高压包也换了 芯片TDA6888也换了 问题还是原样 请高手指点 小第修了一天 没有修好

网友:
升压电感看看。。。。。。。。。。。。。。。。。。

网友:
仔细查,可能还有断路或开路的地方,如:外围电路 ,电阻有没有开路,电容失容,保护二级管是否击穿.

网友:
楼主描述的现象正常是高压行输出坏了,重点查行扫描电路。

网友:
二次开关管拆下后电压正常了,屏幕能亮吗?原开关管有没有测量是否损坏,如果是,检查它的驱动管。

网友:
二次开关管拆下后电压正常了。屏幕亮不了.其它的管是正常的,电感代换过 问题还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
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