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绝对想不到的问题CPU坏跑25

楼主(2009-12-10):
我手上有块上的是P2.66 CPU给TCL代工的跑25 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早几天客户送来一台TCL机,用的是华硕p5gd1-tmx/s主板 客户送来不显,跑25。第一想到的是内存 显卡问题换内存故障依旧 因为是集成显卡的没有有独立槽 就开始修板了。首先查内存供电 信号都正常 在论坛里看见有人说网卡 声卡都有可能导致出现那样的问题 就取网卡 声卡芯片 换I/O 故障依旧。用PCI显卡也不行 就只有桥的问题了,加焊南.北桥还是跑25,没办法叫客户换主板 客户说换 主板上的是775 P2.66 CPU,DDR1 333的内存915的主板 手上没有就发货两片,板回来上板, 心里一凉 还是一样的问题,因为发了两片,换另一片试。还是一样。因为一直都是用的客户的CPU试的板,没有上自己的CPU内存,就用自己的CPU内存试新板 板OK,就对换试,试到最后CPU的问题。客户的主板没有问题。郁闷死了。CPU问题也回跑到25。当时真想头往墙上撞,回头想想还是先把贴发了,免得大家以后像我一样。自己再去撞墙算了。

网友:
有什么维修经验
愿意分享的话,写上维修过程,维修结果
如果精彩或者有价值,自会有人给你加分!!!!

网友:
支持楼主.! 支持楼主.!

有经验总结往上发.不要管别人怎么看.  别管质量高不高,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才会有进步.

网友:
CPU坏跑25的没见过,只见过CPU坏跑到26的,换显卡,换主板,换内存,最后换到CPU才好

网友:
我修过2块跑25不亮机的 主板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的。。但我还是支持楼主   呵呵``

网友:
维修最好用自己的配件试机,毕竟按常理CPU是不容易坏的,碰到一些似懂非懂的,就知道有麻烦了

网友:
LZ,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客户的U还没坏,只是脏了,用带沙橡皮擦擦就好。。。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发过贴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253&highlight=

网友:
今天碰到一台用技嘉770板的硬盘的SATA线有问题也卡在25不动!害我换内存换显卡!
最后拔下硬盘竟然过了,就换一条SATA线正常进系统以前稳定!再换回原来的还是卡在25 !

网友:
CPU坏跑25的我也没见过.

我自己碰到过CPU坏,能亮机,就是不能把系统做完,做一半就黑屏了.

除CPU外,别的东西都换过了,连机箱都有换!     搞了半天才查到CPU.

网友:
你说的带沙橡皮,跟我们用的一般橡皮有什么区别吗?有图片吗?我想认识一下,有机会碰到这类问题的话,我也想试试!谢谢!

网友:
关键是自己做维修的流程有问题,怎么能用客户的东西来试板呢?套用孙总的一句话“搞维修一切皆有可能!”规规矩矩照规矩出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撞墙经验

网友:
我还遇见过CPU坏引起GHOST够不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CPU坏能进系统呢,坚持不了5分钟就死机、蓝屏。

换了CPU就好了的。

网友:
以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所以都要先换内存,CPU什么试一轮再修板

网友:
775的cpu可是很少坏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是754的CPU..辛好的一个一个的都换了的 ···哈哈哈···

网友:
做维修头脑要灵活,像这样换了半天什么问题也没查到就该想到用自己的东西测试了。

网友:
不是我想潜水,因为我实在浮不起来。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没见过 南北桥都做了 主板还能亮 运气还不错

网友:
一般也只会怀疑是内存,主板的,实际中很少想到CPU,都是经验闹的

网友:
恩   有朋友说的对  还是按照套路来出牌   一步一步  本本分分  其实以前也遇见过cpu坏的  进系统都正常 就是在关机的时候蓝屏  换了一通就差cpu没有换了  忙了半天最后竟是cpu   郁闷的要死   想撞墙   现在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支持了

网友:
还别说,我的闪龙2200+(462)的在磐正的板子还就跑过25.最后发现CPU坏了,CPU反面有明显烧黄的线!

网友:
CPU不稳定,可能接触不良,或缓存问题

网友:
有点阴人!不管是CPU坏了还是8楼说的触点不良,都是宝贵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有一块C51G也是跑25 ,内存 显卡都换了,还是泡25,开机有logo画面,但死机不走码,939针CPU AMD3200+,回头试试,感谢LZ的“撞墙经验”

网友:
这个故障很特别,学习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  CPU坏 内存报警的 七彩虹N520板子 AMD4400CPU   新装的当时 用不定时 画面不显示 再开机就 内存报警 拔掉内存又 重新插 几次又好  反正是新的 内存有问题就换 换过2个 还是如此 后来没办法拿到销售商那 逐个代换 最后换掉CPU 问题解决  想不通 。。。。。。。

网友:
我也顶一例子,我最近修的一台:有时候CPU有问题就会 能开机,用到一会就死机掉电或者重启。再开机就不亮呀,再断电再开机又能开机正常使用过一会又出现故障,我换了内存显卡,上了硅胶还不行,就换了下CPU,居然好了

网友:
我修过上任何显卡都跑25,不上显卡正常,不过没修好

网友:
感觉英特尔的U775的坏很少,而且跑25,不敢相信,AMD的还有可能吧

网友:
我还遇到过E7400的CPU开机不显示的呢

网友:
有点意思,看来什么东西不能照搬书本上的老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