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触发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10):
T40经典的机子,待机0.03,3M 5M 1.2M 1.8M 1.5M正常,测各路电感主要元器件MOS阻抗正常,触发由0.03直接掉出待机,待机电流变成0.00,更换TB62501F(U61),故障一样会从0.03掉到0.00。。。。等等,更换之后故障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十次左右开机偶尔有一次能够开起来,能开起来时,测M态电压正常,A态电压正常,唯有VCC3B电压出不来。。测Q24无控制电压,这下好办了,原来店里唯一一个TB62501F也是不良的,郁闷,翻箱倒柜继续找TB62501F,找不到,于是尝试为Q24控制极补偿一个驱动信号,翻开图纸发现接到D30的一脚会比较好,试着强飞一个VCC1R5A_DRV驱动信号,开机,代码卡5C60,亮机了..其实TB62501F可以尝试改改线路来弥补芯片本身的不良,【在找不到的情况下。。⊙﹏⊙b汗】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非常多,尽量还是换IC,要不可能带来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