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关于754笔记本CPU

楼主(2009-12-10):
修到使用754笔记本CPU的笔记本,上电不亮

我测量了CPU背面的电容,全部是000

就在淘宝订了一个CPU回来,一量也全部都是000

想咨询一下,该CPU背面电容本来就是000还是这两个都是坏的?

若有阻值,阻值是多少?

网友:
2种可能:
1.2个CPU都是坏的
2.换把好点的万用表
正常的应该在几欧姆到十几欧姆之间

网友:
我的天啊!00不就是短路了吗?你还可以上电啊?如果是全部00的话找一下是不是有电容坏了还是那个供电芯片烧了吧!CPU阻值再小也有5~9欧吧?

网友:
阻值很小很小的   用电阻档位测量  3--6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