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 开机死机蓝屏----已经解决

楼主(2009-12-10):
我是海尔笔记本维修站的,前天顾客送来一个A600  据说开机不正常
拿过来检测,CPU INTEL T3000   内存 SAMSUNG  2G/800    SIS  672芯片的
症状 开机出现海尔画面定住
偶尔有几次会通过  刚进系统滚动条蓝屏
或者 在欢迎使用死机。。。无奈 让机器裸奔 只加硬盘  还是这样
动手  先换内存   找一个金士顿的2G  667  换上
症状依旧  MHDD 检测硬盘  一切正常
我们是维修站啊    在保修的机器   检测完毕
从工厂发一片全新主板
汗    一摸一样的症状。。。这下完了
难道检测错了。。。不甘心
难道新的主板也是有故障   不会这么巧吧
正在无奈中又来一个A600   键盘坏的
这下好了   全部对调    最后确定CPU坏的
汗啊 。。。。都说这个东西耐用  故障率极小
被我遇见了。。。。。
在发个 CPU来   装机   测试一天没有问题
下次遇见这样的故障真的没有什么头绪的话   换个U感觉一下

网友:
虽然说CPU的故障率只有千分之三(听做通路货的人说的),但是我们做维修的还是经常遇到

网友:
我一般最后换CPU

网友:
有时GHOST不能装系统也是U的问题,碰过两次

网友:
CPU坏的机率比较低!我都没有修过是CPU坏的。

网友:
CPU还会导致花屏呢多种多样的故障,AMD的CPU还导致内存只能上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