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不跑码,显示“-- -- -- -- ",如何着手维修?

楼主(2009-12-10):
主板能启动,风扇可转,各电压正常,但测试卡不跑码,显示“--  --  -- -- ",如何着手维修?

网友:
CPU座子  虚汗不  虚汗
北桥虚汗不  虚汗
南桥虚汗不  虚汗

BIOS 刷过 没有 .. CMOS 放电试试
插上 喇叭  看 内存报警不

网友:
复位正常不.压一下桥或座子

网友:
看晶振了吗   换一个试试

网友:
网卡摘了试下  或者换I/O

网友:
压一下cpu座或北桥应该有效果

网友:
氧化 短线?

网友:
压一下cpu座或北桥

网友:
LZ都说的不明白··汗··不知道你的主板复位不···还有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吗???先刷BIOS看看 ···再不就是CPU座子北桥+南桥+IO··

网友:
各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吗 很明显cpu没工作 本着先供电 时钟 后复位逐项排查吧

网友:
修过几块跑----的··很多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这是cpu没工作查工作条件

网友:
13楼的兄弟太强悍了!!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