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高手,笔记本芯片打胶怎么弄掉

楼主(2009-12-10):
现在的
笔记本
芯片下面好多都有胶,请问各高手是怎么弄掉的
小弟不才
多谢指较
笔记本

网友:
准备好两样东西,风枪和弯勾,先用风枪预热,感觉有点松动了,用弯勾一刮就行了。

网友:
温度不掌握好 , 那就等着焊盘一片片的掉。

网友:
不要用化学药品 那个东西容易致癌 小命只有一条

网友:
无铅加温到220度芯片内部,直接翘起芯片,

网友:
IBM的机子就喜欢灌胶,搞达我现在看到IBM的机子要换桥的加烘的,都不敢下手,胶去不掉

网友:
如果是外面边角上的胶倒好弄,直接用风枪加热勾掉就可以,如果是芯片下面灌胶,就麻烦了,如果没弄好,取的时候板上很容易掉锡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