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 电流声大!!

楼主(2009-12-10):
我的T22 待机的时候就能听到很小声的电流声。
开机的时候电流声更大了。很刺耳。稳压电源上的电压从16V下降致14V左右。 根本无法使用。
请各位大虾们。指点小弟一下!
使用
电源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T22的电感容易虚焊,虚焊了就有声音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看看接口那里是否短路。

网友:
遇过挺多 怪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