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83627的问题

楼主(2009-12-10):
前几天修块NF4,不上电,IO是83627EHG,按流程查,前几项后过了,查到83627的73脚没有条变,这是什么问题?IO已经换过了。看来我碰上了0.001%的机会了。

第六,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七,   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

网友:
南桥挂了 73脚部不会有跳变
南桥挂了 73脚部不会有跳变 72脚更不会有跳变
72脚部拉低 不一定是线路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83627 73脚 SLP_S3
触发时应该有高电平的跳变

如果没有高电平的跳变,要么是南桥发出此信号的条件不具备。方法是:检查RSMRST#信号 (IO71脚)
如果RSMRST为高电平,同时触发瞬间IO 67脚有低电平跳变的话----------建议换南桥(当然还有不排除其他SLP_S3接点拉低该信号的可能!)
如果RSMRST为低电平,检查3VSB, 1.5VSB ,RCTRST,RCTVCC等条件

网友:
查南桥工作的五大条件:VBAT、RSMRST、32.768、3.3VSB、RTCRST和南桥本体

网友:
很深奥,听得糊里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