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MSI 8800GTX花屏

楼主(2009-12-10):
我的MSI8800昨晚看电影突然就花屏了,之后一开机就花屏,但是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显卡驱动也出现了黄色感叹号。重装驱动还是不行。显卡风扇和温度正常。

请问高手们这是因为显卡的什么地方故障了。

还有用什么软件可以测出显卡的故障呢?

网友:
你换个内存看看如果含一样故障那吗   可能你显卡有问题了吧  可能有空焊的闪存芯片

网友:
换了台一模一样的机子试卡还是花屏...

网友:
GPU重新安装一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
GPU拆起来,在焊上去?

这个活技术要不要很高?

网友:
GPU 不好拆。。也不好安装上去。。很难搞的

网友:
天啊,好像我这张卡已经很难救了..

这张卡性能不错的,换了蛮可惜的.

网友:
一般是GPU问题多

网友:
只能重装 核心 了

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话  建议送修

网友:
如果送专业维修的话,这样重装核心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这种核心 一般 专业的  地方 100米
你记住一句话  越专业的地方越便宜

网友:
要不。你先加焊一下GPU吧。
再不行才重装

网友:
重装GPU或加焊GPU之后的使用寿命会长吗?还是一段时间还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重做一下GPU一般都会好,不过8800GT的芯片太大了,重做时要多注意一下时间及温度呀~~

网友:
有可能是GPU或显存有空焊现象了,先加焊一下吧

网友:
加焊的话 就算好了 好像也用不了几天 最好还是重焊

网友:
我们这里修显卡收不起价 做个GPU 也就不会50-60 因为买旧的也就是100多

网友:
先加焊看看啊,要不卖给我吧,呵呵

网友:
加焊看看吧.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网友:
哈哈,加焊很有可能直接搞废GPU

网友:
这种一般来说是主芯片空焊了 ,用分枪加焊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权威~~加焊GPU 才¥3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