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项条件满足东芝l10不出时钟!附电路图,并且故障现象描述详细!

楼主(2009-12-10):
一台东芝l10的笔记本,南桥,北桥全都坏了,更换后,能加电到0.3A左右,CPU供电已出0.98V ,其他供电都正常。测量时钟芯片所有时钟无输出,时钟芯片供电3.3V正常,其中每一组的3.3V供电都正常,CLK_EN# 测量开机瞬间有低---高---低的跳变,SLP_S1(SUSA#和SUSB#经过与门输出的)也有3.3V高电平,STP_PCI#,CPU_STP#是南桥发出的也是3.3V(这两个信号不知是否正常?但打该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500左右且一样),SMBCK SMBDT阻值相同。几乎所有信号都有了,就是不出时钟,测量MINI_PCI 上的时钟脚连电压都没有!并且时钟芯片所有33,22的电阻上也没有电压!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不出时钟!14。318的晶振也换过(应该正常,且有波形)。之前发现时钟芯片有腐蚀发黑的痕迹,更换过一个的时钟芯片(时钟芯片最后一行950810CG型号是一样的,但是上面两行的型号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反正换了以后故障一样!!就是上面的故障现象,已经详细描述了,希望有高手能帮忙解惑,十分感谢!!东芝l10时钟附图

网友:
顺便问下STP_PCI# CPU_STP#是什么信号?会影响出时钟吗?

网友:
看了你的描述 感觉 这些如果都正常 时钟就应该出来了,但是 进过水的 板子 不好说啊 !

网友:
时钟可以换.你把图发出来给人看看啊.

网友:
本本波版主的意思是这板子要报废吗?不会这么惨吧!会是板层之间的问题吗?周围滤波电容不良会导致不出时钟吗?

网友:
  是由南桥发出,在S3状态下或停止CPU时钟的信号,,,应该只会影响CPU时钟吧,,此信号S0状态下为3。3V正常,不用考滤

网友:
建议先换时钟芯片,找一下同型号的机器,去售后看看

网友:
售后才不会给你板子研究。。还是找同型号的芯片换吧。。

网友:
我修过一天东芝的PCG 7 几几 型号的 具体型号想不起来了,加电 电压和电流都处在正常范围,机器刚拿来时候是进水,硬盘坏,进不了BIOS,我拆开后将主板BIOS电池短接后,可以进BIOS,就是装系统总蓝屏,错误代码0000007想换个新BIOS,没配件。????

网友:
对了,换新硬盘也是上面说的情况。

网友:
看来没有别的办法了,不过想问下,笔记本主板时钟芯片更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