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硬盘不能分区求助!

楼主(2009-12-10):
一块西数80G并口硬盘用MHDD检测无坏道。用PQ和DISKEGN分区能正常分区,但重启一下又恢复以前的原样,里面还有系统,不能重新分区所以也不能重新装系统,断电重启一下就一样了……
硬盘

网友:
是不是给分区加逻辑锁,或是上面有还原保护起来了

网友:
有可能是磁头写功能失效了
不过一般ST还很少出这种问题,三星的比较多
没有什么好的板子
做做SF试试卡

网友:
WD写磁头坏我遇到过一个,连SA区也全写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