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BGA返修台

楼主(2009-12-10):
请问,哪位朋友使用过RD-200 BGA 返修系统 说说用它,比现在的返修台好用吗?

网友:
型  号:  RD-200
规  格:
技术指标: 特征:

按动按钮即可完成温度曲线的设定,数值显示在显示仪板上。
回流过程随变向指示灯显示,能显示实际的回流过程。
通过光线分割器,可放置大尺寸的BGA。
通过一个足够大的加热器和一个特殊结构的喷嘴,从而保证温度控制器的一致性。
带有宽大加热区的红外线预热器,可防止PCB的局部变形并加强大尺寸BGA的回流。
配有空气压缩机和真空泵。
通过冷确装置可缩短工作时间,保证操作稳定。

生产厂家: 日本DIC
产品说明: RD-200是由一个RD-200P的安装台和一个RD-200R的回流台组成。每个部分都能单独使用。RD-200P能精确定位, 有高精度光学系统,一个光线分割器及高清晰度的CCD摄像系统。RD-200R能够自由选择一个温度曲线并进行稳定的回流,且能够记忆许多的温度曲线。
一个强大的红外线预热器有利于底部加热维修能够完成各种尺寸的BGA、CSP、LGA

这个机器都是工厂用的吧,我们维修的话太贵了。

网友:
那要多少钱,价格不非吧。还带显示器。

网友:
有钱人的玩艺,要是我有钱玩得直这个就不用做维修好

网友:
我家有一台需要開裡面給大家研究一下嗎?

网友:
还带“电视机”呀装的是“锅子”吗
是不是能从屏幕上看见焊盘的那种?

网友:
是呀,2002年的,一个卖家说2800元卖给我,确保完好,我在担心,这怎么用,没有说明书,就是一台机子

网友:
看这堂堂的外表就知道很贵的。卖回来的话,估计本钱要到2015年至201?年才能收回。还担心这机器的寿命有多长。

网友:
不贵,淘汰的,就2800元,问题是,日本的东西,没有说明书,不会用,买回来,怕废铁一块

网友:
买 哈哈 只要 买回来 能应用  等坏了 山寨出来。。。

网友:
需气源、工厂用的还是好点,咱们用的BGA机子说真的,焊过以后的质量大家都知道!

网友:
那还不如买自己会用的买来都是日文

网友:
不需要改裝南北橋都沒問題我正在用價格不貴裡面己有空圧機

网友:
自己购买一个迷你的空压机。组装一下,可能还需要气压阀门

网友:
都不需要買任何另外設備就能用了另外版主我文章不能第一時間貼上那發表也沒任何意義了?

网友:
小小小子,你好,这台机子好用吗?你有说明书吗?使用方法能介绍一下吗?能上传相关的资料吗?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们要支持国产

网友:
首先買之前看看賣家能有多少風嘴不然請人定作要220元一個他的風嘴不會積熱成功就高佷多了
你這型是可電腦連線型只是用到最後都面板設定了如果買了建議自製一攝影機能看加溫中錫球那成功就不是問題了

网友:
攝影機就用上面那台光學定位瑩幕看價格盡量買的低以後可改三温區空圧機有両台一台是吸bGA晶片别一台是回焊熟風的風源可調風速流量機器是2000年型但是這一基礎可佷快就進入門

网友:
小小小子,你好,这台机子没有软件,没法用电脑控制,你有软件,可以上传吗?没有最上面的显示器,商家说电脑显示器可代用,喷嘴只有一个,你说的攝影機可以用DV代替吗?这种机器2800-3200元划算吗?

网友:
来自: 江西 来自 江西
特征:
按动按钮即可完成温度曲线的设定,数值显示在显示仪板上。
回流过程随变向指示灯显示,能显示实际的回流过程。
通过光线分割器,可放置大尺寸的BGA。
通过一个足够大的加热器和一个特殊结构的喷嘴,从而保证温度控制器的一致性。
带有宽大加热区的红外线预热器,可防止PCB的局部变形并加强大尺寸BGA的回流。
配有空气压缩机和真空泵。
通过冷确装置可缩短工作时间,保证操作稳定。
生产厂家: 日本DIC
产品说明: RD-200是由一个RD-200P的安装台和一个RD-200R的回流台组成。每个部分都能单独使用。RD-200P能精确定位, 有高精度光学系统,一个光线分割器及高清晰度的CCD摄像系统。RD-200R能够自由选择一个温度曲线并进行稳定的回流,且能够记忆许多的温度曲线。
一个强大的红外线预热器有利于底部加热维修能够完成各种尺寸的BGA、CSP、LGA
这是商家的介绍,好像有摄影机功能,朋友你认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