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10B 不开机,烧毁,(已解决)

楼主(2009-12-10):
收到一台hp 笔记本hp6710B, 上可调电源到5A,白痴都知道是大短路。本人心里暗暗一笑,好修,所以连拆机都没有就给客户直接报价,客户当场
答应! 。。。废话不说了。。。。。

拆开机器一看,傻眼了!!!!! 烧了一大圈!

发现充电芯片/供电芯片 和转18.5V电压的U5 烧掉! 而且连地板的线都烧断了,飞线是避免不了了!晕倒!*脏话*!早知道就拆了才报价了!

先飞线!然后直接从废板找了一片 BQ24703 充电芯片 换上! 再测量芯片的角位,发现第22根角短路,晕倒,靠!还不止这么简单!

还要刨线路!这次要培大!:-(.

追线路,花了3个小时,才找到一颗电容 C516是短路的。很高兴,以为修好了!换了电容以后!还是短路!这下傻了!今天就修这部了!

继续追线路,发现另外一个Q507(FDS6673BZ) 和Q508 (AM4825P) 和C515 都坏了!最后换完以后!确定整个测量点的对地组值正常,终于安心可以上电了!

测试都正常!最后把电池一插上! 掉电!。。。。。。。。。。。。。。。。。。。。而且连待机电流都没有了!

我全身开始冒汗了。。。。。。。。。。。。。。。。。。。晕倒!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静下来想了30分钟,都没有发现弄错什么,再看看线路,再量U507,发现VADPBL电压转VBAtr电压不出来(找线路图)。然后把板子所以的测量
点都检测一次,都没有发现问题! 反推回去! 应该是线的问题! *脏话*,我的测试头的线是给这片板给烧了!今天真是黑色星期五!为什么没有以为
是线的问题,因为我的线用了快1年了都没有问题!今天给这片板给烧了!真的不可思议!!!!!!

忘记说了,我的图纸是从基地下的,是HP 6710S的图纸,大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那个线?接稳压电源的线线吗?

网友:
是的吧。他说测试头都被烧掉了。

网友:
上烧掉的图片看看

网友:
在股市上 都说黑色星期五     楼主在维修市 也是黑色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