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键盘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9-12-10):
东芝M100开机都正常,在启动过程中按F2 F12不起作用,没法进入BISO。进入系统下,按任意键都不起作用,有时后键盘按键无规则的粘连。这是什么问题呀?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串键,换掉,或者请专业维修人员清理

网友:
键盘更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从简单做起~拆下你的键盘~外接一个试(要是有一样的直接替换,一般键盘进了少量水会这样)确定下是不是键盘坏;如果不是你键盘的问题,那就要拆机器了~用万用表测量键盘接口附近的排容~(M100应该在接口背后)记得不要相信用二极管档测得的结果~见到阻值有偏差的直接拆~拆了再量~阻值正常就直接换个排容~阻值还不行就拆I/O再测~要是I/O和排容都拆了还不正常~那就是板层~需要割线飞条线过去

网友:
一般键盘问题基本可以参照~

网友:
主板故障,不是键盘的问题 ! 不建议非专业人员维修! 这个板子的排容 多见不良

网友:
那么专业啊 呵呵  应该是键盘管理芯片的原因吧  好像叫什么HBC好像

网友:
用外接键盘试试  如果外接键盘OK的话,那就直接换KB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