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自销准中文流程补丁

楼主(2009-12-10):
MT自销准中文流程补丁

网友:
LZ
1KB大小的资料,还需要打包吗?

[CALYPSO]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1=校准 PN=57 & PN=2F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Athena DSP]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
[Athena Poker]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1=校准 PN=57 & PN=2F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Romulus DSP]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Romulus Poker]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ARES 64K]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
[Falcon]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确性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N40P]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确性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1=校准 PN=57 & PN=2F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Vulcan]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确性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0070=表面测试
[Proxima]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Rigel]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
[Nike]
0000=终止测试
0001=开始测试
0002=开始循环
0003=终止循环
0004=设置模式
0005=使用模式
0006=等待外部事件
000A=检查参数
000B=随机填充
000C=NOP
000D=再分配缺陷
0011=设置伺服
0012=设置 Aut
0013=设置 RW 管理
0014=BER-test (误差数)
0015=Read Write Rdx
0016=随机寻找 10K-次
0017=存取测试
0018=磁头开关
0019=磁头位移
001A=NOP
001B=PES 图表
001C=扩展伺服校准
001E=不稳定的磁头
0020=起动停止
0022=S.M.A.R.T 校准
0024=完整性测试
0025=超出正常界线测试
0028=扫描缺陷
002A=预告地图
002B=Null_i Test (BIAS)
002D=Butterfly
002E=Buf Volt
0030=伺服再分配
0031=NOP
0032=NOP
0033=装载默认置
0034=Load Stress
0035=NOP
0036=装载优化 RCT
0037=Adaptive Stress
0038=优化
0039=TA 再分配
003A=偏移轨道极限
003B=RC 极限
0066=MicroJog Test
006A=?
0070=表面测试
0075=HSec FlawScan (搜索坏道)
0078=SetERC Params
0079=Ramp
007D=TrackSqueeze Test
0089=电源关断
008D=set Aut
00F5=注释一行
00F6=不知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