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Z7500的定义呀

楼主(2009-12-10):
一台航嘉电源,烧了好多东东,换了两个13009,一个保险,4个贴片电阻,两个电解电容。现在紫5V正常,但电源不启动,无电压输出。芯片是用的AZ7500,谁有它的定义呀,给一份,谢了!

7500的12脚待机时测得24V电压,正常应该是12V吧。怎么回事呢?

网友:
AZ7500和TL494可代换使用.1脚同相入2脚反相入3脚反馈4脚死区控制5脚定时电容6定时电阻7地8脚内输出驱动管1的集电极9脚1的发射极10脚内输出驱动管2的发射极11脚2的集电极12脚电源13脚输出方式控制14内部5伏电压输出15脚比较放大器2的反相入16脚2的同相入.

网友:
7500 12脚待机24正常啊,短接4脚到地,看电压是否拉低,如果拉低,还不启动,查8脚、11脚的输出推动三极管肯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