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报错,二声短,迟一秒一声短

楼主(2009-12-10):
各位高手,请问NEC    型号:VA60J    接到手时是暗屏,多开机几次就报错,报二声短后迟一秒再报一声短,请问下可能是BIOS出错吗?报错前屏闪了下就没有显示,闪的时候没有画面,请高手指点~!楼主帮忙看下,急~!!!!!!

网友:
报的是显卡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下您修过这种本本吗,这台本本是集显的,显卡报错是显卡本身坏了,还是BIOS出错了呢?

网友:
是现在报错 但你又说是暗屏 就很难解释

网友:
最好是现在刷个BIOS看看 不行在做显卡 这情况我遇到过 以前是显卡是原因 做个显卡就好了  但是机器是HP  DV2000 2210的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嘛,楼主说的暗屏应该就是指黑屏无显吧?还是灯管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