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2 显示器上的一个件能用什么换啊

楼主(2009-12-10):
优派VA702 显示器上的一个件能用什么换啊
板上标RT801
器件上标 SCK 054
加电就烧这个东东
现在是没有电压.300V电容上都没电
显示器

网友:
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这是负系数热敏电阻,如果加电就烧,说明电源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
还是换个电源板来的快,还不一定是这东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短路的地方你可能没找到坏的零件,仔细再查查

网友:
压敏电阻,类似于保险.如果它烧那肯定是电源板上有短路的.重点看桥堆.和开关管

网友:
确实是桥堆坏了.换了后还有其它问题.驱动板不行.

网友:
查一下晶体开关管是不是坏了!!那是负温度系热敏电阻!!看一下还有什么地主短路!!!

网友:
大多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
这个板比较爱烧全桥

网友:
直接用细铜线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NTC热敏电阻,后面有严重的短路,包括桥堆,开关管,电源IC等,问题应在初级侧

网友:
南风面
查下这个热敏电阻的附属电路,确定没短路了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