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180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09-12-10):
我的电池也开不了机,断掉外接电源,马上掉电,用适配器时,显示正在充电,电量一直是50%,充电的指示灯也在闪,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充放电芯片

网友:
换块电池   一试便知    电池有可能坏掉了  或者主板有问题  应该是充电切换电路周围的

网友:
先试下电池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