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问题

楼主(2009-12-10):
接上电,不开机IO发烫,和开机IO发烫各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IO本体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IO换错位置不会烧  但会热哦  哈哈

网友:
GA的板上了非GA专用的ITE8712A就会这样

网友:
大部分都是io坏了

网友:
先换IO再说,不过也要注意电源,之前遇到过专烧IO的电源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 上内存烧IO 不上内存不烧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