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A69T主板

楼主(2009-12-10):
用论断卡开机显示00,测CPU电压正常,主板时钟,复位正常,请问大家是那里坏了?

网友:
基本条件都满足了,先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主板是不是双BIOS?我没有刷BIOS的工具啊

网友:
CPU工作条件正不正常,这种板多数会没CPU的PG和复位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如果修主板的都没编程器那没得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