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39 A8N5X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9-12-10):
加上内存,显卡,开机。检测卡显示45 45 但后面就显示00 50 。主板报警1长3短。报警时键盘指示灯会亮下。显卡,内存都通能换过。BIOS没有刷过,但还原过。还是一个样。
  本人是个新手,请高人指点,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通病
加焊桥

网友:
以前板拿到刷BIOS,现在这种板拿掉就加焊

网友:
把桥焊一下决对好,不过要小心,有时焊了就短,只能换桥

网友:
现在的N板看来就是爱虚焊啊

网友:
板子的桥虚焊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说的都有有可能,不过还是要先看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最好先压一下北桥 能亮再加焊 冒然给北桥加焊很危险的

网友:
修北桥,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