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非常奇怪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12-10):
今天接到一台T42,故障插电没有任何反应,拆机,目测板子被人修过,板子的都USB接口的两组数据线各自接有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接USB数据线,-接USB供电线,我怎么看都没看明白这是啥意思,这板子另外还飞了两根线,-H8_RESET此信号飞到了一个电容上面,应该是没有此信号,有人飞了一个电压上去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在我之前修这个本的时候是什么故障。
现在的故障是1631供电 SD  VL信号正常,插电瞬间有2.5基准电压,7和28脚只有1v电压,将1和28脚挑起,on3和on5正常为3.3v。换1631以后发现量3.3v对地阻值只有38,郁闷了,不知道那短了,后来过了一会板子冷了,阻值又正常,3.3外围的原件基本都换了还是这样,用电源烧南桥有一点点的温度,现在想这机器不知道还值不值得修,南桥应该是挂了,而且USB那飞的二极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
想把桥拆了 但是不知道USB飞的那几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怕啊换了南桥后,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论坛里有T4的图纸,下载一个研究研究就知道了。

网友:
看过这个图纸了 只是没看明白数据线和供电线之间反向接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网友:
二极管和飞线没关系的啊

网友:
不好意思啊
没说完 啊
那个是工厂硬件升级加的东西啊
如果那个东西焊好啦
和你所说的情况没什么关系 啊

网友:
USB飞的哪几个二极管是ESD保护.(Universal Serial Bus ESD Prot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