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A5-8J 509是什么?怎么代换

楼主(2009-12-10):
如题
这个四方的16脚小芯片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主板现在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掉电
目测这个芯片击穿,找了我的料板,找不到(我的都是老型号板子,呵呵)

网友:
CPU供电的PWM管理芯片。查不到资料。

网友:
上面的字母是代码,真正的型号是RT8100PQV,基地里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就不在发了.

网友:
是啊
我就查不到资料,才来这里求助啊

网友:
我刚才看了下,这个帖子里有点资料可以参考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340-1-2.html,多谢提供资料的朋友。我有个杂牌的865GV主板上就是用的这种小芯片,有两个。不好找资料。

网友: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时跑C1,
维修过程:测内存工作条件全都具备。无意中碰到一下声卡旁边的PCB,有发现烫手。拆了后过了C1跑25不显。于是乎刷BIOS,刷完还是25,这时又无意中摸到一下声卡的焊盘,2B显了,一路跑到7F,按F1,直奔96  FF。到了这里不用说啦,找声卡芯片装上去喽,但是没有CMI9739A,找了个遍,元件盒里只有个CMI9761A,查了一下PDF,相似,装上再说。。。 不用再说下去了吧,用膝盖都能想到结果是OK后收钱啦。。。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8340-1-1.html
楼上说的是这个?
开始我的板子也是跑CI
测试内存部分也都正常,后来仔细观察板子,就是这个小东西好像表面有点凸出来,用手擦了下就有个小孔似的,再试机通下电就掉了,现在是C1都没有了
呜呜
我手贱哦
这个东西不知道怎么换呢

网友:
不知道哪里卖有呀

网友:
昏啊,通电时你也摸电源IC啊?现在估计CPU供电的MOS管有击穿的了

网友:
昏啊,通电时你也摸电源IC啊?现在估计CPU供电的MOS管有击穿的了
引用 网友A:

通电我没敢动啊
断电拿板看才动的

网友:
不知道哪里卖有呀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网上都没有卖
昏了都

网友:
那个是内存供电的PMW芯片吧?不会吧LZ,你有没有看清楚,内存供电不正常会跑C1,应该是没有复位才对,后面连C1都不跑才正常,如果跑C1才诡异

网友:
那个是内存供电的PMW芯片吧?不会吧LZ,你有没有看清楚,内存供电不正常会跑C1,应该是没有复位才对,后面连C1都不跑才正常,如果跑C1才诡异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跑了
开机转下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