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 REV.3.05G主板通电不显示

楼主(2009-12-10):
华硕P5GC-MX/1333 REV.3.05G主板,测ATX电源插座无短路现象,加电能开机,但不显示;测试卡显示FF,测试卡CLK、REST灯常亮;测北桥上面三端ME1117输出3.3V电压,开关管P0903BDG输出1.25V电压;实时晶振芯片TTM876-660供电端(48)脚电压3.3V正常,两脚间有压差;用手摸南、北桥芯片一点都不热,CPU发热正常,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没用假负载吗?怎么只查北桥?

网友:
REST灯常亮,肯定不正常
先测量板子上的所有供电场管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复位没出来查复位

网友:
要测试的东西太多了。
你就只是简单的检测了下基本的东西。

网友: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的供电,把所有的电压都测一下,把复位修好。

网友:
这种板子U座虚焊的多

网友:
CPU座、南、北桥在开机时,用手压过,故障一样。在路测量各电压基本正常,据客户说:此板有时能显示一下,但不能进入系统,只在进入XP前就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