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 2400 待机偏大0.20A,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09-12-10):
据说很久以前进过水,不过这个板子整个蓝色的,眼睛又不好,看了半天没看到什么地方进水,估计有进水也不严重。
接可调电源,待机0.2A左右,有时候开机能显示,有时候白屏,有时候按开机键电流只有微小变化.
想接上数码卡看看代码,插了数码卡待机时数码卡灯就亮了,只是不跑码,自动触发吗?
看着像自动触发,只是电流太小了.量CPU供电也没出来,不过插电瞬间有0.5V左右的跳变.
看来是某个触发之后的电压在待机的时候出来了.心里有了点底.
量了各个电感,有3.3  5V  1.5V  1.05V,不知道哪个电压是不该出来的.
于是在下了图纸.
图纸上有各个状态各个电压的状态,如图

看来1.05V是不该出来的,找到原因了.找1.05V的工作条件,发现我要找的很醒目的3VS电压时他的必要工作
电压,上电一量果然待机已经有了3VS,如图

找到3VS的管子,是U11,在南桥旁边,量控制极有16V电压,找到Q12量SUSP电压为低电平.

找SUSP来源,由5VALW提供上拉,SUSP#为控制信号,SUSP#正常时是低电平,上电量后SUSP#正常,三级管子也是好的.

竟然是三级管Q25  C极与Q12控制极断开,而且与其他SUSP信号相连的控制管子都不相连,看来是断线了,飞了一条线之后,待机0.03,反复上电都正常了.

网友:
是沙发吗。不会是要审核的吧

网友:
看明白了一些,时序对开机是很重要的,缺供电会导致发烫,供电早出来会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多了一路电压出来

网友:
我看得很是有些不明白呀。从本本波版主听到的一样,只明白了电压跨界了
但具体的控制还是没看明白过来。
讲的太拢统了。1.05V好像是北桥供电的,但与3VS有什么关系拉上???
再看了一遍算是明白了。从源头到控制

网友:
思路是不错的

网友:
多出一路电压,就会时亮时不亮吗

网友:
有时序修机会轻松很多,没时序就得自己分析了

网友:
这个板子我要修到应该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快的话10分钟解决掉,哈哈主要太熟悉了

网友:
图中不是标示3VS S4/S5状态下就有吗,怎么会是多出来呢?
有点看不懂

网友:
不好意思多占一楼,楼主是不是想说3VS没出来。U11为什么MOS管,是不是说G为高导致不导通?写得太笼统了  没看明白。

网友:
3VS 就相当于IBM里的3B电压.是在触发后才会有的
这个扳子上待机的时候就出现了是不正常的.
待机时SUSP#为低电平,三极管Q25不工作。SUSP(不是SUSP#)为高电平,Q12工作将3VS的转换管U11控制极拉低,没有控制电压3VS就不出来了。
出发后EC KB910Q控制SUSP#为高电平,Q25工作拉低SUSP,SUSP为低电平Q12不工作,U11的控制极就为高电平。3VS就出来了

网友:
前面的分析加上后面的解释那太完美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有多鱼的压出来的话,待机电流是会变大。楼主说待机0。2而没认为是短路,在方面估计是看了跑码卡的灯亮,如果这机子没有MINI PCI 没办法上跑码卡的话,估计就不好查了。

网友:
虽然没看太懂,,多看几次就差不多了。学习中……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下电路才行了!!!

网友:
要是没电路图,估计就难了。

网友:
从S1到S5没学好。反正全ON的就是开机该有的。还有这个电压后面必跟一个always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一直有的意思。

网友:
时序图怎么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