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知识求解!!

楼主(2009-12-10):
知道了屏的形号!!怎么知道屏的位数 和什么类型的接口!!有大侠知道的话请告诉小弟!!小弟初来乍道还请前辈们多多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屏参文档啊.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拆了

网友:
看看液晶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吧,那上面说的详细

网友:
4楼
你说的那书是哪里出版的,作者是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