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9-12-10):
一块939的精英代工的联想板子 开机检测卡跑FF 各处供电正常 不知从何查起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联想

网友:
有复位吗?像这种板子大多数都是桥虚焊,你可以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是单桥的就重做BGA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