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屏坏的几率

楼主(2009-12-10):
大家好,我想知道换灯管,在操作正常的情况下(意思就是不是人为原因使屏物理损坏)。
屏坏的几率有多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下屏坏的几率稀少,杂牌的容易长线

网友:
不是人为原因那也不能坏呀,只要原来没有问题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一般不会坏,最关键铁框千万别把方向弄错了。我一般拆之前都做记号。

网友:
屏坏的几率有1%

网友:
不是人为的只遇到一起,日立笔记本屏,灯管接头打火的高温把下面的排线烤脆了,一碰就断了。
其他的都是人为问题了,不过熟练了就再也没坏过屏。
提醒一下大家,BOE有种19寸的宽屏,面板是用双面胶粘在屏框上的,大家换灯管的时候要注意,用塑料片先划一圈再拿面板下来,要不容易破。切记!

网友:
只要小心点 是没有什么的

网友:
熟练了以后还是比较少,第一次换的时候就压坏一个19的屏。后来换都比较小心。再也没坏过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及大家的回复

网友:
小心一点,一般没问题

网友:
维修原则就是 胆大心细。本着这个原则我想很少会因为个人原因而损坏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第一次换带胶的屏,换的时候非常小心,用指甲划破胶,结果灯管换好了出来了一跟线,大家真的应该要非常小心。。。。
   总结了下那次换后出线的原因是:划胶的时候屏没放平导致屏软排线弯曲变型
我一般换19寸4灯管包拆包装一小时左右,手法应该过得去,有胶的注意下就OK了,没胶的比较好换

网友:
那也就是说你遇到过呀,还是见着过。在换灯管的时候,不是人为物理的使屏物理损坏。但换完灯管后会不能正常使用。如:黑屏、白屏、花屏之类的

网友:
前两月,修了个戴尔的  什么都没出问题,就是上铁框的时候按了下平板,上面还有层铁板呢,结果就白屏了 郁闷

网友:
换灯管只要操作正确,而且慢一点
是决定没问题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换完灯管之后就白屏了,看屏线也没断,奴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