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方正液晶显示 电源板输出12V 5V不稳定

楼主(2009-12-10):
客户第一次来输出不稳定12V 5V 时高时低 ,换掉12V 5V滤波电容无效,再测量SG6841的第3脚和7脚也时高时低,换SG6841也无效,取掉SG6841 7脚相连的C9电容再测量很稳定,但装上一个好的电容上去还是不稳定,就干脆取掉这个电容,客户用了几天又反过来了,再测量12V 5V为0V ,测量SG6841 3脚启动电压变为5V 7脚变为8V,重新换一个芯片两个脚都变为13V了,再测量还是没有12V 5V,再换掉光耦 431 7脚相连的D4还是不行,焊接上以前的取掉的电容C9再测量3,7两个脚变为16V-13V极不稳定,再测量有12V 5V输出了不停的跳动,但取掉电容变到13V很稳定但没有输出,至此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Q2换了试一试.再不行加电源模块试试.看看在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修开关电源要先排除次级的问题,次级有短路的话开关电源不停保护重启保护重启次级电压也会跳的

网友:
顶3楼意见 听说这个电路中的D4出问题出得比较多   最好是换同样的二极管

网友:
顶3楼意见 听说这个电路中的D4出问题出得比较多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断开了输出次级, 把45绕组到7脚的原件都换了,问题就是上C9电容就跳变不稳定,去掉电容很正常,不解,继续求助

网友(2010-04-06):
d4软击穿,加上电容,一部分交流入地了么,当然不稳定

网友:
  对了,换过D4试试,我也修过这种情况的,就是输出电压一抖一抖的,同时屏幕显一下灭一下,我以为电流检测电阻变大了,引起电源保护,就并上一只电流检测电阻(R8),一开机,高压板冒烟,烧了两个管,断开高压板,电源电压不抖了,接上就抖,换过C9没用,换D4解决,测量D4正反向电阻无异常,软击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