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t890-m报c1,内存没时钟!

楼主(2009-12-10):
谁有精英给联想做的k8t890-m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啊,我这里的板子总是报c1,内存时钟没有。

多谢各位,修好了,是这个贴子误导了我,(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mp;highlight=k8t890)。
本来这块板子是不跑码,其实换了3055就好了,但换上的3055栅极的电压有3.8v左右,我换了好几次3055,一直想把栅极电压降到上贴说的1.8v,都不成功,所以一直没插显卡测试,(不插显卡这块板子却报c1),后来插上就亮了,内存时钟就是测不到,不是一般说的1.几伏。是我疏忽了!

网友:
压桥试试
或者直接加焊

网友:
有些主板是要上内存才会有时钟的~~  建议你上内存 量

网友:
是否装了U呢?K8主板!

楼上回答的对,有的需要装内存才有。

网友:
查时钟是从哪里来的  一般是北桥   还有可能是属时钟芯片  你的是上面的六条时钟都没有信号么??

网友:
cpu和内存都插了,时钟还是不正常。6个时钟都是0.4v或者1.2v。用示波器看没有波形。我看内存时钟的引脚都直接进了cpu座子,查图纸也是这么画的,内存时钟应该是cpu发出的吧!我用带灯测试座测试只有几个灯亮,但是用假负载量阻值却都正常。用力压也没作用。会不会是cpu坏了了。下午再找块cpu试试!

网友:
你先加焊了北桥看看啊

网友:
我在V星做的时候就发现过好多板子内存的时钟是打不出来的,用示波器也一样打不出来,但是有0。几V的电压,但是开机正常,新板也是一样,,所以我就你先不要看时钟,你把板上的全部电压都打一下看是否正常若正常,你就打内存到北桥及CPU的AD线  查南北桥的工作条件,不要把不必要的问题放在了主要地位去考虑

网友:
还是先换CPU吧   AMD 的内存时钟 是由CPU  发出的  因为AMD 的板 CPU 里有一个叫什么内存时钟控制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