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的服务器板子

楼主(2009-12-10):
最近在搞块戴尔的板子,型号是Dell 875 搞得人头都大了,上网查询后是块服务器上用的板子,
(详情见发上来的图) 下面说说我的维修经过吧。
   这块板子是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的,然后就再也不能开机了,板子到手先目测了一下,没有
发现有烧毁和过热的情况,也没有电容爆浆的现象,该板不支持假U开机,上真U后档00无POST动作也
不报警,不过该板自动上电触发,测量各供电点电压 U=1.36     R=2.65  AD=1.34    AGP=1.52    NB=1.23
SB的5VSB 3.3V 1.5V 1.35V均到位,芯片组是Intel的。可以说该板供电电压都正常,
为了先解决自动上电的问题考虑到IO(型号为smsclpc47m172-NR)于是找了块新的给换上了,结果还是自动上电,
挡在00,真不知道在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在板子上面无聊的摸来摸去,发现32.768有点歪,于是用手给掰了掰,
就这一掰居然把自动上电的问题掰没有了,手动触发后还是不行,档00,测量32.768两脚的压差居然只有0.04V,
于是把它给换了个新的上去,还是不跑码,在就真不知道下步该怎么走了,发到论坛上和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予帮助。

网友:
INREL的板子很多都要自动上电,找到开关排针触发关机后就好了。你这板子有点想是INTEL的
关于32.768的问题,有示波器的话最好打一下是否起振荡

网友:
压过座子跟桥吗?

网友:
这种板子通病就是U座空焊嘛

网友:
32.768电压不能低于0.1V 万用表问题除外 。

自动上电正常

不跑码看看座子是否空焊 。。

此板南桥爱坏。。换过多个了。都是烧了

网友:
这种板子应该是BIOS比较多,先加悍一下,不行就找一样的换。这个BIOS不好刷。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好整啊,前几天我整了一块也是同种故障,就没有整直接给客户了

网友:
U座处理过了,还是不能跑码,BIOS是Intel自己的,的确不好找。

网友:
服务器的板子是比平时的板子难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