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51K图纸

楼主(2009-12-10):
华硕M51K15寸的板子,现在不上电,具体情况的还没有修,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出问题。求份图纸

网友:
还是先看看待机供电是不是正常吧,不是每台机器都有图纸哦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能上电了,电流在0。68左右,上了CPU,上内存的话,0。69,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过内存,(不掉电)忙着修ATX电源所以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
今天去研究了一下,显卡那儿没有供电,主控IC是MAX8743,芯片21脚有5V供电,25,19脚的自举电压也有。就是没有输出。不知道AMD板的上电时序,哪个有发一份呢。

网友:
看你的描述好像是不没有过内存啊  这个图纸偶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