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超频问题

楼主(2009-12-10):
 一款E2200的CPU现在是2。20Ghz。。。。想超频。不知道怎么弄。请教各位帮忙解决下,,我先谢谢各位了。。。。。。人家同样一款CPU能到2。80,,,,,请教了,谢谢!!!!

网友:
进BIOS 调外频  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有一个什么软件可以设置的。。

网友:
最好是进BIOS里面修改,楼主刚接触超频吧,多看看帖子就会了

网友:
先硬改   CPU一般都不用软超啦 又不是靠专业玩家 也要看看其它硬件支不支持  GPU才软超吧

网友:
超频我也玩过,很早以前了,一般在BIOS里改,不过最好先看下主板的说明再超频,有些还需要换CPU附近的电容

网友:
进BIOS改CPU的外频就行了,尽量改高,还要配合调高电压,一直调到尽量高,但是前提是能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友:
超频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好多东西要调,HT 外频,内存的频率也要调。加压最好不要弄了,一不小心就把U给超挂了。加压不用出现高温,都可以直接挂掉U

网友:
MO步进超频能力不是很强,逊于GO步进的

网友:
又是一个给电脑媒体洗脑的,超频的危害性我都不想说了,再说超那么一点你能用感觉来?

网友:
超频就是跑分高些,实际应用是感觉不出来的,劝楼主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处理器更新这么快,价格也不高,不要超频,慢了就升级,实在不行就换台电脑,超频总是给人感觉是治标不治本呀

网友:
有的超多了声卡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2010-03-04):
最好不要加电压,要加也只能加一点点,cpu对电压是很敏感的,升的太高,cpu会烧掉的,bios里只要有超频选项,就在这项调高数值就可以了,不稳定就降一点,有的cpu数值调的高一点,就会无显示,这时可以拿掉电池,恢复出厂设置就会有显示了

网友:
切 这年头 还超频啊

网友:
超频也会坑人的。小心点

网友:
要看主板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日照大哥说的对,现在CPU也不是很贵,万一运气不好挂了,多可惜啊

网友:
理论上来说很多CPU都可以超频,不过还要主板的配合。你最好把你的主板相关的设置项放图片上来,让
大家指点。顺便说一句,我的酷睿E3300/ 2.5G配七彩虹G41主板能稳定超到3.12G

网友:
有什么好超的呢,,伤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