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维修两例_转贴

楼主(2009-12-10):
1. 三菱MR-SA502 伺服放大器AL32报警
检修: 首先打开机盖查看,没有明显烧坏的地方。然后将伺服放大器的 U • V • W 分别对应连接, R • S • T 须由三相 380V 降压为三相 220V 连接,将 G1 、 G2 编码器插座分别与伺服马达对应连接。检查无误后通电,依说明明书测试试机,当 SW5 ①拨至开时,听到继电器吸合马上又断开,报警显示 AL32 ,查说明书为过流报警。因有多台此型号三菱伺服放大器,为求快稳,将故障机的两块线板 RF08C • RF81 分别装回正常机上试机,一切正常。证明是底座有故障,再检修底座;用万用表测整流桥,正常,断开输出模块的连接。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一个模块的输出端与电流负端击穿。在另一台同型号的三菱伺服放大器上拆一个好的模块装回维修机上,连接好后再检查一次接线是否有错,最后通电试机,伺服马达运转正常再试正转、反转、快与慢全部 OK ,至此,此机故障已排除。

2. MSDA083A1A 交流伺服控制器正常启动后显示代码“ 14 ”报警。
故障分析 : 由此伺服控制器说明 B 得知代码“ 14 ”为驱动器过流报警。通常过流报警故障首先确认是真过流还是假过流?若是真过流又可分为是驱动器自身过流还是马达局部短路引起。用摇表万用表测马达线圈绝缘,电感量及内阻方法已确认马达正常。断电断开马达与驱动器连接,测量驱动器 UVW 输出互为零电阻即短路。初步认为是输出 IGBT 七单元模块损坏造成输出短路,但是霍尔电流检测是在 IGBT 模块 UVW 的后面的,即使短路,短路电流也不会流经霍尔检测器件又怎么会过流报警?经过跟踪线路发现、 IGBT 模块后面有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将 UVW 短路。该继电器起动态制动作用,使能后能吸合,到此,排除这一继电器造成驱动器输出过流的方法只有将这一继电器拆去,后通电启动正常。为证实特拆开继电器发现有一触点烧坏,继电器虽能及时吸合但常闭触点不能及时分离而造成上述故障。

网友:
萧大侠 又见萧大侠呵呵·
向您致敬···向您学习····

网友:
电机伺服控制器是一类最常见的工业控制设备,维修量比较大。我现在转贴的这2个实例难度不高,实际上伺服控制器不怎么好修。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有资料,慢慢的研究可能会修得出来,电机继电器我熟手就是涉及有程序的就一头雾水了

网友:
那你可要看看PLC方面的书了,先学梯形图吧,最容易入门的。

网友:
变频器吧?步进电机应用也比较多了,其驱动器坏的也比较多,有机会修这类设备还是比较赚钱的。

网友:
三菱主要用在机械手上的关节上,它的脉冲是取PLC的。我这德国斯德博的产品用的多一点,三菱也有,实际上我修的办法最简单,就是扫灰,斯德博的产品有非常好的保护,如果不是环境特别恶劣,基本用到报费。与三菱不同的是斯德博是伺服驱动器自已发脉冲控制精度。

网友:
7楼,伺服电机控制器与变频器的作用不同:伺服电机控制器是控制伺服电机的,从而最终实现位置控制;变频器是控制交流电机,要实现的转速控制。伺服系统都是闭环的;变频器系统通常是开环的。
就电路而言,伺服电机控制器与变频器的组成基本一样,只是伺服控制器多了编码器接口。
我对伺服控制器并了解不多,只能简单说这些。

网友:
发一片维修之前的马达伺服驱动板的惨样,烧了好多东西,最后花大成本才修好的。

网友:
回萧大侠·
我刚从基地回来不久·
心里燃起熊熊烈火·
呵呵·
冲动啊·
冲动·
正在筹划自己的店面·只是现在我们这便得房租超级贵
呵呵·
走一步算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