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09-12-10):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主板,主板拿来是检查出CPU十二伏供电有短路,换主电源管理芯片后,短路故障排除,但是这时主板测试卡上显示E509,主板的供电都已正常
BIOS刷过,无法解决。。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
换做是我,查总线

网友:
华硕的主板和有些诊断卡是不兼容的,插上诊断卡之后不跑码。
去掉诊断卡,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再换个BIOS吧。。。再看时钟复位。。各个数据正常不的。

网友:
查CPU座子上的PG 复位 供电 时钟是否正常 内存的时钟 供电 负载电压 总线电压 阻值 是否正常
查北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查BIOS23脚开机讯间是否是低到高的电压跳变  如果有 就表示选中了 BIOS

先供电 在时钟 在复位 的查吧

可以先不上内存 只上CPU 看跑什么码 CPU是否过了
CPU过了 在插内存 看到底挡哪里 在具体查

网友:
此说法 仅作你个人片面之言还行 。

网友:
楼主 E5代码过了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