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嗒嗒响不能开机还能修吗?

楼主(2009-12-10):
我的硬盘嗒嗒响不能开机还能修吗?想做系统做了一半就做不了了,还能修吗?谢谢
硬盘

网友:
是什么硬盘 有的板子坏也会 磁头坏也会 具体看什么情况而定

网友:
绝对有修,看你出多少银子,可能比十个新盘还要贵

网友:
头坏的话,就没必要再修了

网友:
那看什么盘盘了,但是也可能是你的主机电源不良
要是盘的问题,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新盘的话不会是磁头的问题!一般都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敲盘的,修了也没用。

网友:
首先排除电源问题哦,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是电源引起的

网友:
敲盘有规律吗 有规律的话一般是固件问题

网友:
拿起来摇几下也许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先排除电源故障,如果有旧板子换一块上去看下。如果不是电源的问题就基本用不着修了

网友:
这样让别人怎么回答你,至少自己先扫描下。情况详细点。。连硬盘品牌大小都不说。。

网友:
这情况,9成为头坏,1成为板、接口。